CC2650 用ti的手机app 刷固件成了zigbee,怎么刷回蓝牙?

楼主:
刷了zigbee 固件后手机就找不到 cc2650了,只能用编程器刷回蓝牙模式吗? 用jlink能刷吗?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刷成zigbee的详细步骤?我的板子到了,但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刷成zigbee的详细步骤?我的板子到了,但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ti 的手机app sensortag ,里面有升级固件的,我选择了zigbee的刷了,手机就在也找不到cc265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i 的手机app sensortag ,里面有升级固件的,我选择了zigbee的刷了,手机就在也找不到cc2650了。

你用的是安卓版的吗?是要求安卓版本要求4.3以上吗?我昨天从TI的官网下载APP,点击之后楞是没反应

网友B:
安卓要4.3以上,加硬件支持蓝牙4,新出的手机基本都支持了,我用的iPhone 和ipad。小米的红米也试过可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要4.3以上,加硬件支持蓝牙4,新出的手机基本都支持了,我用的iPhone 和ipad。小米的红米也试过可连。
...

哦,悲剧了,我手机倒是蓝牙4,可是系统是安卓4.1,看来不得不刷系统了,谢谢相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安卓版的吗?是要求安卓版本要求4.3以上吗?我昨天从TI的官网下载APP,点击之后楞是没反应{:1_13 ...

要求Android4.3皴上,支持蓝牙4.0的手机才可以,我的手机是Android4.2的,刷了4.4的才能用了

网友:
我估计要用编程器才能刷了,zigbee固件肯定不能程蓝牙通信,jlink能不能用你查查看,这个没用过

网友:
据说jlink能刷,不过我也没有试过,楼主可以试试,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CC2650 sensortag?这货有配套的debugger devpack,插上可以烧写。手机不支持zigbee,自然不可能再用手机来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