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忙看下图中的电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的偏置电阻和限流电阻如何确定阻值的?

网友: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限流电阻R77根据电源电压VCC、LED压降(红色绿色蓝色不一样)、LED需要的电流来计算。电源电压减去LED压降减去三极管饱和压降,再除以LED所需电流。
R82则要看电源电压VCC、输入信号低电平、三极管需要的基极电流而定,通常三极管基极电流总要留数倍乃至十几倍裕量。

网友:
看了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感觉还是有问题的。图中VCC为3.3V,如果三极管导通饱和时,集电极电流Ic=3.3-1.82/1000=1.48mA,1.82为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压降,要使三极管导通,则有基级电流Ib>(Ic/β)*2,这个公式是有网上给出的,则Ib=(1.48/50)*2=0.059mA,β取50,再算基级电阻R=(3.3-0.6)/0.059=45K,这个结果和1K偏差有点大啊。求解

网友:
R82取1K,是不太合适,电阻值太小了。

网友:
“这个结果和1K偏差有点大啊。求解”
R82可以用到10k,这已经留出约5倍裕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