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用法讨论

楼主:
如图所示继电器控制电路,SIGNAL_IN为20V左右的PWM信号。是否可以用继电器的开和关来控制SIGNAL_IN输入输出到1脚还是2脚呢?
大家有没有这样用过,或者有没有更好的信号输出选择的方案。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如果你的信号要么输出到1要么输出到2,不存在第三种情况(比如1、2都不输出),使用这种切换的继电器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信号要么输出到1要么输出到2,不存在第三种情况(比如1、2都不输出),使用这种切换的继电器是可以 ...

其实我是想做一个PWM选择输入/输出的功能,不确定这种继电器的接法会不会产生什么干扰和不稳定因素。本来想用MOS做,但是考虑到需要双向输出,还是选了继电器。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B:
首先,你的正常电流是多少,我记得5V的继电器可以切换2A的,电流再大的话,可能需要更大切换电流的继电器。

网友C:
直接用光耦控制应该更好些

网友D:
“SIGNAL_IN为20V左右的PWM信号。是否可以用继电器的开和关来控制SIGNAL_IN输入输出到1脚还是2脚呢?”
只要PWM信号频率不太高,电流不太大,此方法可行。

网友E:
使用继电器当然是可以使用的。

“ 20V左右的PWM信号 ” ,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也可以在MCU处使用低压型模拟开关来控制它。也或者使用两个MOS管切换。

网友F:
为什么用“切换”的想法?这PWM 不可控吗?

网友G:
理论上可行,但你如果想要优秀的方案,就得给出更多的信息,比如这个20V的PWM是如何产生的,频率有多大,又要被送到哪里去,你的应用场合是什么。PWM幅值高达20V,频率就不可能做到太高,否则波形会失真。而在能做到的高频率段,驱动电流也无法做大。你的PWM是否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幅值,是否需要隔离输出,没准都是可以被优化的。

网友H:
如果不需要电气隔离,建议尽量使用无继电器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正常电流是多少,我记得5V的继电器可以切换2A的,电流再大的话,可能需要更大切换电流的继电器。

正常工作时电流不到1A,负载不大。继电器线圈电压5V,触点电流可以到1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光耦控制应该更好些

PWM信号用来驱动马达的,要求分时驱动两个马达,用光耦切换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GNAL_IN为20V左右的PWM信号。是否可以用继电器的开和关来控制SIGNAL_IN输入输出到1脚还是2脚呢?”
只 ...

频率15K~20K,电流不到1A. 这个电路我其实最担心的也是SIGNAL_IN这个信号会不会受到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继电器当然是可以使用的。

“ 20V左右的PWM信号 ” ,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也可以在MCU处使用低压型 ...

利用P/N MOS产生的PWM信号,要控制两路马达,分时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用“切换”的想法?这PWM 不可控吗?

PWM分时控制两路马达,所有想用切换来做

网友I:
我是通过单片机引脚发送高低电平开控制晶体管的导通,进而控制继电器的,图中,继电器的4与1构成常闭,4与2构成常开,继电器吸合时,4将与2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可行,但你如果想要优秀的方案,就得给出更多的信息,比如这个20V的PWM是如何产生的,频率有多大,又 ...

PWM信号频率15~20K,用来分时驱动两路20V的马达,正常工作时电流最大1A左右。我所担心的是这种方案是不是会对PWM信号产生干扰,跟直接接马达对比会不会有差异。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案,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需要电气隔离,建议尽量使用无继电器的方案。

暂时没想到其他方案。这种继电器方案有什么弊端吗,欢迎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通过单片机引脚发送高低电平开控制晶体管的导通,进而控制继电器的,图中,继电器的4与1构成常闭,4与2 ...

这种控制继电器的方式没有问题,我不确定的是在这种控制方式下,4脚如果输入20V左右15K~20K频率的PWM信号时会不会收到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利用P/N MOS产生的PWM信号,要控制两路马达,分时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完全可以在信号级来完成控制分配。

这样做的可靠性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