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输出选择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继电器控制电路,SIGNAL_IN为20V左右的PWM信号。是否可以用继电器的开和关来控制SIGNAL_IN输入输出到1脚还是2脚呢?
大家有没有这样用过,或者有没有更好的信号输出选择的方案。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只要PWM信号频率不太高,电流不太大的话,此方法可行。

“有没有更好的信号输出选择的方案”
其它方案当然有,但是否更好,很难说。

网友A:
继电器吸合断开的时候有机械抖动,这个要注意它的影响。不知道楼主选用继电器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选择两路投切,还是还需要信号隔离。其实用带使能逻辑ic也可以做到这个效果吧

网友B:
继电器从给出控制电平到完全吸合我测过TE的12V继电器需要10ms。另外需要考虑继电器的机械寿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吸合断开的时候有机械抖动,这个要注意它的影响。不知道楼主选用继电器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选择两路 ...

这个SIGNAL_IN信号是用来驱动马达的。选择继电器主要是两点:一是电压比较高需要分时两路输出;二是SIGNAL_IN信号可以双向驱动马达正反转。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类似这种功能的IC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从给出控制电平到完全吸合我测过TE的12V继电器需要10ms。另外需要考虑继电器的机械寿命。

实际应用时切换不需要那么实时的,而且切换频率也很低。主要考虑这种方案中SIGNAL_IN信号会不会有干扰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IGNAL_IN信号是用来驱动马达的。选择继电器主要是两点:一是电压比较高需要分时两路输出;二是SIGNA ...

我觉得还是用单片机出2路pwm来控制更好实现分时,马达正反转这个跟选择继电器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应用时切换不需要那么实时的,而且切换频率也很低。主要考虑这种方案中SIGNAL_IN信号会不会有干扰因 ...

继电器的抖动,其实就是干扰了,除非说先切过去,再开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