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F417模拟串口115200波特率

楼主:
模拟串口时,要得到115200波特率,如何设置1bit值和半个bit值的数值,请指教。谢谢

网友:
是用GPIO模拟吗,
一个bit 8.680us = 1000,000 / 115200.
理想的话,用中断来控制数据移位貌似不错,
数据质量不好的话,这个噪音过滤还的考虑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用GPIO模拟吗,
一个bit 8.680us = 1000,000 / 115200.
理想的话,用中断来控制数据移位貌似不错,
数 ...

是用IO口模拟的。1bit设置为9;0.5bit设置为4,试过了不行。

网友:
你的时钟是多少呢?用时钟除以波特率就是一位的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IO口模拟的。1bit设置为9;0.5bit设置为4,试过了不行。

1个bit设定,9.0us, 这个和理想 8.680us, 相差 0.320us.
正常 UART都是 一byte一同步, 一次同步送10bit, 最后那个bit 采样点偏差就是 3.2us.
在加上,你的时钟和对法时钟的误差,还有你软件模拟送的这个误差,有点玄啊。

0.5 bit,设置 4 这个开始就加入了0.680us的误差,
总误差就是特有可能偏大
(0.680us + 3.2us+送时钟误差+收时钟误差+收软件误差) > 4.340us

网友:
楼主,这个通信最讲究稳定,
正常 用 UART HW 接口,这里只有 送收时钟的误差,
软件模拟,要把误差做的最小,只能采用 硬件的计数器,把时间设定到理想最中点,
然后开中断,在中断里面进行 数据shift in, shift out, 完成后设定 done_flag.

这个一定要计算奥,理论上论证过不了,实际哪怕跑通了,也是不能保证的。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