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里面GPIO设置中几种模式?

楼主:
 谁有stm32f系列的教程啊,稍微详细一点的电路图都行啊,现在设置这个输出模式只是在乱试。。。
设置成一般的输入输出,就是说外部输入3.3v左右程序里读出来的的却是高,0.5V以内读出来的却是低电平,输出的时候也一样高对应3.3左右,低对应0左右???资料中只是一句话不详细,有图的来一张

网友:
GPIO模式和是否stm32F并无太大关系啊。一般先分模拟(ADC或者DAC)或者数字(输入输出)。输出模式一般就是OD(开漏)或者推挽(PushPull)

网友A:
教程里面已经介绍了GPIO的用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6299-1-1.html

另外可以用help和dir查看类的属性和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程里面已经介绍了GPIO的用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6299-1-1.html

另外可以用help ...

给你说了不是mp的,是stm32f4x全一点的资料,alldatasheet上的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