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11 NUCLEO板子到底怎么烧录程序 +【ST主题月】

楼主:
拿到板子有段时间了,看资料也没看到说怎么烧录程序啊!
通过USB链接电脑后,(通过串口和电脑通讯) 是不是就是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呢?
还有就是链接电脑后会弹出这两个文件,(打卡方式就跟插入U盘,打开U盘的方式一样) 看不懂这些是什么东西?

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A:
1、U盘是mbed下载方式,将mbed编译好的bin拖放进去就可以自动下载程序
2、虚拟串口通常使用来输出串口信息,可做调试信息输出等用
3、下载程序可用板载的ST-LINK下载调试
建议楼主去网上找些详细的帖子练习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U盘是mbed下载方式,将mbed编译好的bin拖放进去就可以自动下载程序
2、虚拟串口通常使用来输出串口信息 ...

嗯,谢谢你的回答,我第一次看到mbed这个东西,我看看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U盘是mbed下载方式,将mbed编译好的bin拖放进去就可以自动下载程序
2、虚拟串口通常使用来输出串口信息 ...

这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目前还不支持。就算支持估计也不好用,因为L011的Flash只有16K,Mbed一般至少需要11K以上空间。

网友D:
板子上不是有ST-LINK仿真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还不支持。就算支持估计也不好用,因为L011的Flash只有16K,Mbed一般至少需要11K以上空间。

嗯,是吧,我参考别人的资料,建了个工程,发现连例程都没有。看来还是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不是有ST-LINK仿真器么?

这个不还得用ST-LINK硬件吗,关键是我没有这个东西啊。
我手里有J-LINK能用不?

网友D:
我晕。板子反面就是ST LINK仿真器,如果你用keil写程序,debug选ST LINK,编译完直接下载,就下载到板子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晕。板子反面就是ST LINK仿真器,如果你用keil写程序,debug选ST LINK,编译完直接下载,就下载到板子里 ...

请问板子如何跟电脑连接呢,是直接通过USB数据线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板子如何跟电脑连接呢,是直接通过USB数据线连接吗?

对的

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
在设置的时候出现了IDE停止工作的情况,多长尝试都这样。我在想想其他的办法。

(真费劲,知道这样就不买了。。。。。)

网友E:
fromelf.exe --bin -o "$L@L.bin" "#L"
这个是生成bin文件,
然后把obj文件夹里的xxx.bin复制到 那个U盘里就可以了,,,hex好像也可以你试试吧,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fromelf.exe --bin -o "$" "#L"
这个是生成bin文件,
然后把obj文件夹里的xxx.bin复制到 那个U盘里就 ...

谢谢。。。

网友F:
NUCLEO-L011K4板子谁有吃灰的求1块,便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NUCLEO-L011K4板子谁有吃灰的求1块,便宜一点

你要啊,我的出给你吧,不会玩!

网友F:
硕果累累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硕果累累多少钱

49买的。25不包邮,给你。。

网友:
能加QQ吗硕果累累?QQ;415880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