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
希望来一位大神指教一下高频功率放大器怎么做,指标如下:
工作频率范围:1MHZ--5MHZ
输出电压:大于70V
输出阻抗:50欧姆

用普通的三极管能搭出来么?还是得用高频运放芯片,到网上找了几个电路,感觉都不靠谱啊,希望懂的人给点意见,如果可以实现的话,会有酬劳!

网友A:
百瓦功率,用高频三极管可以做到的。

你用 ” 芯片 “ 真的还没有专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瓦功率,用高频三极管可以做到的。

你用 ” 芯片 “ 真的还没有专用的呢

我算了下,按这个50欧姆的负载,输出电压大于70V的话,输出功率就到98W了,这个能实现么?我没有硬件方面的经验,希望您多指导几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算了下,按这个50欧姆的负载,输出电压大于70V的话,输出功率就到98W了,这个能实现么?我没有硬件方面 ...

百瓦容易实现的,更大功率的也没问题。
现在的关键是你说没这方面的经验就不行。

网友:
完全 可以实现的,你参考短波功放,短波功放都是在1.8MHz------30MHz的,从几瓦到几百瓦实现可调的,不过短波功放不太好做,尤其是大功率的,体积很大,要实现阻抗变换,传输线巴伦等,短波功放要求实践经验要足够,要不然没门,你要是能做好也是一笔财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瓦容易实现的,更大功率的也没问题。
现在的关键是你说没这方面的经验就不行。

是啊,简单的电路都没做过,老师直接就让上手做这个,难度太大啊,模数电基础确实不扎实,都耗了好长时间了,能指点一下从哪下手么?真的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