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话 CAN BusOFF的处理

楼主:
CAN BusOFF
  什么是BUSOFF,
  举例:
    车上一个ECU 1, 一直向总线上发送消息,可怎么都发送不出去。
    如果这个累计到一定的次数,按照CAN总线协议:
     ECU 1自己的进入 BUSOFF模式,这个时候ECU 1 一时半会是不能送信了。

  对ECU 1自己来看,没啥好处,但是他没有 坏一锅酱啊,不影响大局,其他人还是能自由的通信的奥。

  协议让ECU 1坚持了几把,可以了
  协议也让ECU 1 懈了,这样给他人留方便

网友:
BUS OFF之后 咋办

ECU 1在自己内部检测到BUS OFF后,默默的从逻辑上退出了总线,
暂时他没妨碍大家,
ECU 1他自己也搞不明白啥回事,
于是ECU 1拿着小本子,记下了 x年x月x日x时x分x秒, 但是汽车电压,里程,xxx 是多少多少,我bus off 了

写完备案后,ECU 1 开始数时间,等待 5 秒后,重启自己的CAN模块,
又开始了 和小伙伴们的对话。

(5秒只是 示例,具体情况而异)

网友:
CAN 总线还是不错的--主要是说CAN总线比较健壮!!!

1. 小毛刺噪音,电路上带点小过滤  --- 过了

2. 大毛刺噪音,本来就是差动 传数据 --- 抵消下, 过了

3. 粗毛刺噪音,上位 CAN Control内部逻辑过滤 --- 过了

4. 毛刺噪音,上位 CAN Control内部有采样点控制,不会那么巧碰到 --- 过了
   就那么巧了,你怎么说??
   怕你了,碰巧采到那个点,就会向总线连续发 0, 这样,全网都知道这消息,不能用了?
   这是送的人一看,不好意思哈,我再送

5. 毛刺噪音,老来,导致发的人总是要多发几次才行 --- 基本能通信,凑活过了

6. 毛刺噪音,来了有一会了,导致发的人总是要多几次也不行
   协议说了,的坚持且懈,送的那个ECU直接退出了 --- 协议让这么干的,不能影响全局吗,必须过了

7. 毛刺噪音,来了有一会了,有走了,刚才 坚持且懈的那个ECU,也振作精神来和大家说话了

通信又恢复了正常。

网友:
CAN总线弱的x面
-1- 物理上线一长,速度就下降
-2- 无理上仲裁看ID,一个bit一个bit的比较,这个是速度上的瓶颈
-3- 正常报文头都要加入 校验,确保报文控制部分的正确,CAN没有
-4- 用的人一多,节点间的通信延时就会变大,
-5- 哪怕是传一个bit的数据,报文头啊,校验啦,开始,停止啦,overhead偏大

    上面有很多看起来有点过分要求,但是毕竟其他总线改进了其中的部分
    所谓,不进则退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弱的x面
-1- 物理上线一长,速度就下降
-2- 无理上仲裁看ID,一个bit一个bit的比较,这个是速度 ...

第一点. 在CAN规范范围内的长度下,速率还是可以保证的,除非线束拓扑设计太烂,没有遵循规范设计要求
第二点,速度瓶颈,主要还是跟收发器物理电路有关,以及MCU的时钟精度,CAN FD同样的仲裁机制,速率不是提高了?
第三点,在数据帧中可以增加包含ID的CRC 或者奇偶校验
第四点,CAN总线增加节点并不一定会增加报文通信延时,主要看网络负载率,网络负载率超过一定值时,会导致报文的错误(概率变大),导致延时重发等现象。
第五点,CAN 2.0 payload的最大效率只有50%多点,CAN FD可以有效改善payload效率低的问题

网友A:
>第一点. 在CAN规范范围内的长度下,速率还是可以保证的,
>除非线束拓扑设计太烂,没有遵循规范设计要求
就CAN来看,这么说可以,按CAN的规范来就行。
跟其他协议相比,比如MOST,CAN的物理线长对速率影响大些。

>第二点,速度瓶颈,主要还是跟收发器物理电路有关,以及MCU的时钟精度,
>CAN FD同样的仲裁机制,速率不是提高了?
CAN的物理层瓶颈,是大家都连接在一个物理链路上,交换的当前的1 bit,
这个就像PC里面的PCI总线,再快上不去了,就上PCI EXPRESS了。

网友A:
>第三点,在数据帧中可以增加包含ID的CRC 或者奇偶校验
首先DLC能正确收下来,后面的CRC才能收下了,CAN的消息并没有对CAN的DLC进行单独的保护。
好多通信协议对 报文的头,都是有单独的校验的。
比如 LIN, TCP/IP, 还有无线的很多协议。

>第四点,CAN总线增加节点并不一定会增加报文通信延时,
>主要看网络负载率,网络负载率超过一定值时,会导致报文的错误(概率变大),导致延时重发等现象。
CAN总线本来就是比ID,谁小的谁就发,消息一多,关键节点就会造成延时
Flexray,改变了这一点,把传送分成静态和动态的,
静态去,宁缺毋滥,放在这里传送的报文,延时都是预制的。

网友A:
>第五点,CAN 2.0 payload的最大效率只有50%多点,CAN FD可以有效改善payload效率低的问题

CAN是不错的,就是CAN有CAN的历史使命,现在还在给力服役。

CAN FD的确改善了,但是什么时候大规模采用,不好说。
2016年我们看到很多CPU还没有带 FD 的控制器。
当然不光CAN,以太网也有这个效率问题。

不过还是有协议改进了这个效率问题,
比如A2B和MOST,这块就改进很多,大量数据都是直通的。

网友:
话说回来,存在就是理由。
这么多协议诞生了,也商用了,
也没见CAN消失。

存在就是理由,CAN的优点已经很多了,
但他不是万能的,100%完美的。

要完全替代CAN,还要一段时间。

网友:
楼主有空讲下bus off与bus error区别

网友:
bus off是个非常集体的概念,
  ECU自己送信失败,TX error count + 8,
  ECU自己送信成功,TX error count - 1,
  这个TX error count 超过255,ECU就必须进入Bus Off 状态,并需要逻辑上断开总线

bus error是个笼统的说法,
No ACK错误,CRC错误等

网友:
CAN frame 的一些常见错误

送的ECU检查:
  有无ACK
  CRC检查,CRC Delimiter, ACK Delimiter,EOF等
  BIT监控, 送的那个ECU,自己校对每个BIT,看有没有都送对(ID区域,和ACK区域除外)

收的ECU检查:
  CRC检查,CRC Delimiter, ACK Delimiter,EOF等
  检查有无联系6比特是全0、或全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五点,CAN 2.0 payload的最大效率只有50%多点,CAN FD可以有效改善payload效率低的问题

CAN是不错的 ...

CAN FD 协议还没有标准化,CRC算法还在更新,未来汽车电子的总线高速方案就是以太网了,MOST和A2B(这是什么总线?)应该不会大面积使用,MOST的成本太高了,光纤的使用增加线束布置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点,在数据帧中可以增加包含ID的CRC 或者奇偶校验
首先DLC能正确收下来,后面的CRC才能收下了,CAN的 ...

Flexray虽然不错,但是它的拓扑结构更加复杂。静态与动态的分离,从软件层面就可以实现,比如TTCAN协议。现在国内外从Flexray的应用角度,也没有大面积使用,欧洲车厂中也只是在豪华品牌中使用,一旦CAN FD的推广,Flexray未来还是会被取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 在CAN规范范围内的长度下,速率还是可以保证的,
>除非线束拓扑设计太烂,没有遵循规范设计要求
...

我想CAN当初的设计是为了实时控制系统设计,点对点的设计,增加传输延时,另外90年代初的时候,车上的ECU没有几个,没有必要搞成点对点,现在网络节点多了,就分层次结构了,未来的车载网关处理能力必定更强,所以CAN FD/Ethernet会成为更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N FD 协议还没有标准化,CRC算法还在更新,未来汽车电子的总线高速方案就是以太网了,MOST和A2B(这是 ...

MOST这几年采用车企 已经超过100家,这个是在microchip开会的时候看到的。
MOST还是很适合汽车的。

有兴趣,请看这里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18-1.html

光钎的确使用成本高,布线难。
的确是的,MicroChip自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们推出了双绞线 和 同轴电缆连接方案,算是一种弥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exray虽然不错,但是它的拓扑结构更加复杂。静态与动态的分离,从软件层面就可以实现,比如TTCAN协议。 ...

“一旦CAN FD的推广,Flexray未来还是会被取代的”
这个我信。
到目前,Flexray已经在丰田看到好多在用了,CAN FD 还没看到用的。可能是我看到的不够多。

其实,CAN FD, 我们也想用,就是还没有找到适合的SO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CAN当初的设计是为了实时控制系统设计,点对点的设计,增加传输延时,另外90年代初的时候,车上的ECU ...

CAN FD/Ethernet,目前来看是这两个方向是不错。
不过应该还会有新的协议出来,社会毕竟是在发展的吗。

现在节点是越来越多,年年都在扩容,扩的比4G网都勤!

网友:
MOST 25/50/150 主要传 控制,声音,图像用的,Microchip家的
A2B, Automotive audio bus, 主要传 控制,声音的, Analog Device 家的

网友:
继续留名,哈哈,我们只是can的消费者啊。。。。。。。。。。。。

网友C(2017-09-11):
接触到的CAN与Lin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