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积分电路信号为什么为负??

楼主:
图示为颜色识别系统的部分电路,采集的信号为右图所示时的信号,为什么LF351端口6会出现负电压,正常情况下,在没有光照时端口6 电压应该0.02V左右,有少数的电路板出现负数情况,换了新的CD4052后依旧是负的,菜鸟求大神指点!!谢谢了!!!

网友A:
LF351失调电压的影响?
该运放为JFET输入,偏置电流很小,但失调电压并不小,最大可达10mV。失调电压可能为正可能为负,方向不定,积分后会表象在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F351失调电压的影响?
该运放为JFET输入,偏置电流很小,但失调电压并不小,最大可达10mV。失调电压可能 ...

除了失调电压的影响外,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因为我换了几块LF351,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这个电路确定没有问题。积分电路没有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