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4 PCB layout能否同时画多根走线?

楼主:
之前用Allegro设计PCB时可以同时走多根信号线,操作起来比较方便,现在使用AD设计PCB,请问AD有类似的功能吗?请大虾赐教

网友:
看图所示位置:

从这两个位置都能找到多条连线的功能。

网友A:
如用的中文界面可以明显找到,放置--交互式多跟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所示位置:

从这两个位置都能找到多条连线的功能。

选择交互式多根布线是不是还要先设置下布线规则?我操作了一下,没办法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用的中文界面可以明显找到,放置--交互式多跟布线

谢谢,只不过用惯了英文版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选择交互式多根布线是不是还要先设置下布线规则?我操作了一下,没办法画

设置下规则,把这些设置到同一个class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只不过用惯了英文版的了

先shift一个一个选中所要同时的画的网络点,最好是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下规则,把这些设置到同一个class里面

谢谢,现在可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shift一个一个选中所要同时的画的网络点,最好是平行

谢谢,现在可以实现了

网友:
走线的时候怎么设置间距,网上说的“,”。“<>”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