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un原理图介绍(2)

楼主:
前情回顾:
UFUN学习板概览
UFUN学习板原理图

最近@zjd01进一步更新了UFUN开发板的新内容,略看新内容,里回答似能解答网友@人民币的幻想提出的疑问,以下是更新的内容,大家对ufun有什么疑问,欢迎跟帖提问,由于作者时间问题,虽不能及时回复大家,但有机会也许能给大家个解答。另外,即使没有,大家互相讨论一下,想来也是极好的。

————以下是更新的内容——————

为适应UFUN的小巧体积,UFUN学习板使用了笔记本常用的MINI PCI-E接口。总共52PIN,除电源和地之外还有18根信号线,其余预留给将来实现兼容可能的扩展接口。18根IO可以通过复用实现ADC、DAC、UART、I2C、USB、CAN、SPI、I2S及PWM等。可以非常丰富的实现信号及外设扩展,方便学习和理解各种总线及外设。

扩展板可以直接通过PCB实现,不需要任何连接器,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各种扩展板的成本,便于学生做各种接口板。同时,经过笔记本大量应用验证的MINI PCI-E接口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可靠性。

关于MINI PCI-E连接器的封装信息,可以查阅相关数据手册。下面列出一些扩展板的参考尺寸:

设计扩展板需注意:
1)扩展板与UFUN板的定位孔位置与标准MIN PCI-E模块有差异,外形尺寸也可自由调整。图中有建议尺寸,如果不使用建议尺寸,需谨慎核对。
2)扩展板下面与背面的PIN脚在平面上是错开的,两面的PIN位置需要仔细核对。
3)扩展板厚度建议为1mm。

网友:
主板使用mini PCI-E插槽,
做扩展板卡就得用金手指,
对穷人来说这是极大的浪费,
默默的点个差评!

网友A:
是不是这个mini PCIE只是使用pcie的物理接口,跟pcie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感觉倒不是很合适,因为市面上的绝大多数模块都是插针或者其他插接件,这个环境就在这里,这个做扩展卡就只能自己做了,比买的成本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mini PCIE只是使用pcie的物理接口,跟pcie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感觉倒不是很合适,因为市面上的 ...

应该是单纯借用了mini-pcie的物理接口,扩展成了蛋藤的事儿~

网友B:
看到这个mini PCIE蒙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mini PCIE蒙蔽了

和作者zjd01反映过这个事情了,他说是出于设计的考虑,后面他发文应该会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