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PIC24在空闲期的功耗?

楼主(2016-06-23):
如何降低PIC24在空闲期的功耗?
需要代码在期间运行,把PIC24电流降低到几百微安,
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如何
PIC

楼主:
那种类似开关似的功能,不休眠单片机,但是可以关闭大部分功能,保留极少数功能,代码能在消耗较低电流下正常运行。
等待需要全速运行的时候,再恢复正常。

网友A:
功耗问题,需要看单片机的功耗模式,运行期间,一个是降低频率,关闭不用的外设;一个是可以平时休眠,周期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