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说明书上,GND管脚旁边有个英文单词CASE,是什么意思?

楼主:
芯片的说明书上,GND管脚旁边有个英文单词CASE,是什么意思?在具体的电路上,竟然发现这个GND没有导线连接,这是为什么啊?求前辈们指点!

网友A:
CASE是外壳,图中蓝色箭头处的焊接已经使其良好接地了。
可以用万用表量量,标注红色的引脚和外壳实际上是内部联接的。
生产工艺上,三支引脚和外壳是同一片铜片,引脚处压扁了压薄了而已。

网友B:
GND CASE一般是金属外壳接地,意思是金属外壳和这个引脚相连,就相当于外壳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ND CASE一般是金属外壳接地,意思是金属外壳和这个引脚相连,就相当于外壳接地了

原来如此。跟着楼主长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SE是外壳,图中蓝色箭头处的焊接已经使其良好接地了。
可以用万用表量量,标注红色的引脚和外壳实际上 ...

谢谢前辈,学习了!

网友:
case是外壳,这个就表示金属外壳和地相连,入门时就这个问题专门给滨松发了邮件咨询,只怪自己英语不好呀

网友:
跟着一块学习了,看来楼主是细心的人哦!这个专业的词汇都能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