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磁铁驱动电路有几点疑惑,请高手指点

楼主:
问题如下:
1、当IRF540不导通时,那2个24V是不是同时加到电磁阀1,2脚上?
2、IN5819是吸收反向电动势作用吗?那10W功率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们是否可以去掉?

网友:
“那2个24V是不是……”
图中没有看到2个24V,只看到一个点标注“DC24V”。

网友A:
下面那个24V经过5.1K电阻加到2脚,会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24V经过5.1K电阻加到2脚,会不会短路

为什么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24V经过5.1K电阻加到2脚,会不会短路

那支5.1k电阻完全多余,应该去掉(开路)。
原设计者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这里放这么一支电阻。

网友B:
10W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W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吧?

【10W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吧?】

10W电阻用于续流,而不是限流。其目的是在MOS管关断时,电磁阀中电流可以比较快一点减少。

网友:
“当IRF540不导通时,那2个24V是不是同时加到电磁阀1,2脚上”

电路图上虽然标注2个24V,但应该是同一个点。

如果是双电源,且两个24V之间有电位差(不可能做到一模一样),当IRF540不导通时,确实是会有电流流过电磁阀,电流方向要看那一边电位高。

网友:
“IN5819是吸收反向电动势作用吗?那10W功率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们是否可以去掉?”

一 . IN5819的确是起吸收反向电动势作用。

二 . 那10W功率电阻的作用是:限制“吸收反向电动势时“的电流,以免过大电流烧坏IN5819。

三 . 10W功率电阻是否可以去掉:既然设计了,最好不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