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前为什么要链接一个SN74AUP1G06DCKR 漏极开路器件?

楼主:
如图:

上图中的红框内的器件作用是什么?这样连接的好处是什么?
LED的2端连接的是5V电源

网友:
8V的供电电压是不是过大了?

网友A:
当输入为低电平时,发光二极管不亮,当输入为高电平时,发光二极管亮!

网友B:
这个电路,功能和用一支NPN三极管驱动LED相同,只不过开漏反相器的输入符合门电路规范,更便于与单片机之类相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为低电平时,发光二极管不亮,当输入为高电平时,发光二极管亮!

不加SN74AUP1G06DCKR 漏极开路器件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为什么要加这个器件呢?主要是这个器件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功能和用一支NPN三极管驱动LED相同,只不过开漏反相器的输入符合门电路规范,更便于与单片机之类 ...

不加也可以相链接,加了为什么更便于与单片机之类的相联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