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PCB 走线的串扰!

楼主:
1、串扰的产生
串扰是指信号在传输通道上传输时,因电磁耦合对相邻传输线产生的影响。串扰分为容性耦合串扰和感性耦合串扰。

如图所示,线AB 有信号,此传输线称为动态线,与动态线AB 相邻的传输线CD 称为静态线,此线产生耦合信号。其中,由耦合电容产生的串扰信号在受害网络上可以分为前向串扰和反向串扰Sc,这两个信号极性相同;由耦合电感产生的串扰信号也分成前向串扰串扰和反向串扰Sl,这两个信号极性相反。

2、串扰的仿真

仿真模型如下所示:

PCB 叠层结构为六层,传输线采用微带线,位于顶层,第二层为参考平面,驱动器采用3.3V CMOS 的MOD 模型,由于只分析串扰,为了避免反射,两线均采用端接技术。

网友:
2.1 线间距对串扰的影响
线宽为6mil,线长为3in,信号上升时间为1ns,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为10mil。设置传输线间距分别为10mil,20mil,得到静态线的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