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补泪滴问题,求助!

楼主:
PCB什么情况下加泪滴,什么情况下不加泪滴啊?还是所有的都要加泪滴?请各位赐教啊

网友:
泪滴 : 是焊盘与导线或者是导线与导孔之间的滴装连接过度,设置泪滴的目的是在电路板受到巨大外力的冲撞时,避免导线与焊盘或者导线与导孔的接触点断开,另外,设置泪滴也可使PCB电路板显得更加美观。
teardrop的作用是避免信号线宽突然变小而造成反射,可使走线与元件焊盘之间的连接趋于平稳过渡化,解决了焊盘与走线之间的连接容易断裂的问题。
1、焊接上,可以保护焊盘,避免多次焊接是焊盘的脱落
2、加强连接的可靠性(生产是可以避免蚀刻不均,过孔偏位出现的裂缝等)
3、平滑阻抗,减少阻抗的急剧跳变

网友:
关于泪滴,论坛以前有过讨论,听听大家伙怎么说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8654

网友:
PCB工厂会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