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崩溃了,2553的uart就是发不过来消息,在线等,急死了

楼主:
复制了论坛上另一个朋友的代码:
void UartRegCfg()
UCA0CTL1 |=UCSWRST;      //reset UART module,as well as enable UART module
UCA0CTL1 |=UCSSEL_2;     //UART clock is SMCLK
UCA0BR0  |=65;           //Baud N=BCLK/rate,rate=9600,BCLK=SMCLK=8M
UCA0BR1  |=3;
    UCA0MCTL  = UCBRS1;      //UCBRSx=2
UCA0CTL1 &=~UCSWRST;     //UART reset end
}
void UartGpioCfg()
{
P1DIR  |= BIT2;           //P1.2  UART_TX
P1DIR  &=~BIT1;           //P1.2  UART_RX
P1SEL  |= BIT1+BIT2;      //select P1.1 and P1.2 as UART port
P1SEL2 |= BIT1+BIT2;
}
void UartInit()
{
UartRegCfg();
UartGpioCfg();
}
/************************************************************************
* Function Name : UARTPutChar
* Create Date : 2012/07/27
* Author  :
*
* Description :send a character
*
* Param : cTX is willing to send character
************************************************************************/
void UARTPutChar(unsigned char cTX)
{
UCA0TXBUF=cTX;
while (!(IFG2&UCA0TXIFG));  //waiting UCA0TXBUF is empty
    IFG2&=~UCA0TXIFG;           //clear TX interrupt flag
}
/************************************************************************
* Function Name : UARTGetChar
* Create Date : 2012/07/27
* Author  :
*
* Description :get a character
*
* Param : cRX is willing to get character
************************************************************************/
int UARTGetChar(void)
{
int GetChar=0;
while (!(IFG2&UCA0RXIFG));  //UCA1RXBUF has received a complete character
IFG2&=~UCA0RXIFG;           //clear RX interrupt flag
UCA0TXBUF=UCA0RXBUF;        //back to display
GetChar  =UCA0RXBUF;
while (!(IFG2&UCA0TXIFG));  //waiting UCA0TXBUF is empty
IFG2&=~UCA0TXIFG;           //clear TX interrupt flag
return GetChar;
}
/************************************************************************
* Function Name : UARTPutstring
* Create Date : 2012/07/27
* Author  :
*
* Description :output string
*
* Param : char *str point send string
* return: the length of string
************************************************************************/
int UARTPutstring( char *str)
{
   unsigned int uCount=0;
   do
   {
    uCount++;
    UARTPutChar(*str);
   }
   while(*++str!='\0');
   UARTPutChar('\n');
   return uCount;
}
void SysCtlClockInit()
{
    DCOCTL=0;
    BCSCTL1=CALBC1_16MHZ;
    DCOCTL =CALDCO_16MHZ;
    BCSCTL1|=DIVA_1;    //ACLK =MCLK/2=8M
    BCSCTL2|=DIVS_1;    //SMCLK=MCLK/2=8M
}

void main()
{
  UartInit();
  UARTPutstring("Hello");
}
=================UART发送不过来数据。。。
#include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RXBUF_SIZE 16
#define TXBUF_SIZE 16

unsigned char RX_BUFF[RXBUF_SIZE] = {0,0,0,0,0,0,0,0,0,0,0,0,0,0,0,0};
unsigned int RX_IndexR = 0;
unsigned int RX_IndexW = 0;
unsigned char TX_BUFF[TXBUF_SIZE] = {0,0,0,0,0,0,0,0,0,0,0,0,0,0,0,0};
unsigned int UART_OutLen = 16;
unsigned int TX_IndexR = 0;
unsigned int TX_IndexW = 0;
uint8 ch = 0;

void UART_init(void)
{
  UCA0CTL1 |= UCSWRST;
  UCA0CTL1 |= UCSSEL_2;

  UCA0BR0 = 0x68;
  UCA0BR1 = 0x00;

  UCA0MCTL = UCBRS_2;
  UCA0CTL0 &=~ UCPEN;
  UCA0CTL0 &=~ UCSPB;
  UCA0CTL0 &=~ UC7BIT;
  UCA0CTL1 &=~ UCSWRST;

  P1SEL |= BIT1 + BIT2;
  P1SEL2 |= BIT1 + BIT2;

  IE2 |= UCA0RXIE + UCA0TXIE;

  unsigned int j;
  for(j=0;j<2000;j++);
}

void UART_send(uint8 Chr)
{
  IFG2 &=~ UCA0TXIFG;   //清除发送中断标识
  UCA0TXBUF = Chr;      //向发送缓存寄存器写入数据
  while((IFG2 & UCA0TXIFG) == 0);       //等待发送完成,发送完成IFG2会被置为UCA0TXIFG;
}

void UART0_PutFrame(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int Lenth)
{
  int i;                        //定义计数变量
  if(IE2 & UCA0TXIE)            //如果没有打开发送中断的话,就退出发送程序
  {
    return;
  }

  if(Lenth > TXBUF_SIZE)        //如果要发送的字符串长度大于发送缓存数组长度的话,就退出发送程序
  {
    return;
  }

  for(i=0;i   {
    // delay
    TX_BUFF[i] = Ptr[i];
  }

  TX_IndexR = 0;                //设置发送索引
  UART_OutLen = Lenth;          //把字符串长度赋值给UART_OutLen变量,用于下面的中断中发送。
  IFG2 |= UCA0TXIFG;            //设置发送中断标识
  IE2 |= UCA0TXIE;              //使能发送中断
}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串口中断向量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中断函数
{
  if(UART_OutLen > 0)                   //如果发送的字符串
  {
    UART_OutLen--;
    UCA0TXBUF = TX_BUFF[TX_IndexR];
    while(!(IFG2 & UCA0TXIFG));
    if( ++TX_IndexR >= TXBUF_SIZE)
    {
      TX_IndexR = 0;
    }
  }
  else IE2 &=~ UCA0TXIE;
}

void main()
{
  UART_init();
  UART0_PutFrame("Hello", 5);
}
================uart也发不过来数据。

也试过下载的时候先SW UART模式,然后下载完换HW UART模式,都没有用,串口助手都接不到任何数据

大神们,怎么办,是什么问题啊?坐等,急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9899-1-1.html

你看看我这篇帖子吧!是可以的。

网友B:
板子上有两个跳线帽,SW和HW是不同的方向,你注意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有两个跳线帽,SW和HW是不同的方向,你注意到没

注意到了,分别使用过了,串口依然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9899-1-1.html

你看看我这篇帖子吧!是可以的。

你好,根据你的帖子,调用函数可以运行了,但是传到上位机的都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根据你的帖子,调用函数可以运行了,但是传到上位机的都是乱码。。。

1.你先把你那个HW 和 SW 交换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2.你有别的USB转串口的工具吗?有的话直接用外部的usb转串口的试下。
3.波特率的停止位,你自己调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如果是乱码的话,先查一下波特率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