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设计

楼主:
请问各位亲“当输入模拟信号电压为VIN伏时:当VIN=2.5V时,V=0;当VIN>2.5V时,电机正转;当 VIN<2.5V时,电机反转”电机转速随模拟量输入的硬件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通过比较器比较电压大小,然后通过电机驱动器来驱动电机??

网友:
比如,步进电机的话,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信号的频率来控制电机转速了。如步进电机步距角为0.9度,则转一圈需要400个脉冲,若脉冲频率为400Hz,则转速为1圈/秒,若脉冲频率为800Hz,则转速就为2圈/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比较器比较电压大小,然后通过电机驱动器来驱动电机??

好的,谢谢亲,这块知识我再看看,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是用外部输入脉冲控制电机转速的话,外部脉冲的高低平是直接与ARM引脚相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亲,这块知识我再看看,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是用外部输入脉冲控制电机转速的话,外部脉冲的高 ...

不知道电平是否兼容啊

网友:
这方面我也不是特别的懂,你使用的电机是哪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