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感直流无刷电机控制过零点检测

楼主:
电机中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能比供电电压大吗

网友A:
“电机中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能比供电电压大吗”
看你的感应电动势是如何产生的。
某些情况下,感应电动势可以大于供电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中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能比供电电压大吗”
看你的感应电动势是如何产生的。
某些情况下,感应电动 ...

电机是三相星形的连接。通电时两两通电。

网友C:
在线圈磁场饱和前,由于感应电压的反作用,电流不会突变,所以感应电压不会超过原电压。当磁场饱和后,开关断开导致电流突然由最大值将为零,此时,瞬间电流变化率极大,线圈的感应电压就会超过原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线圈磁场饱和前,由于感应电压的反作用,电流不会突变,所以感应电压不会超过原电压。当磁场饱和后,开关 ...

不导通相切割磁感线也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导通相切割磁感线也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吗

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三相星形的连接。通电时两两通电。

5楼的回复已经够充份。
实际上,感应电动势大小由磁通变化率决定,而磁通又由绕组中电流决定(当然这里还有个磁饱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