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电池管理系统

楼主:
TI近来也挤进了锂电池的电池管理系统,不过,木有球啥用!

呵呵,俺孤陋寡闻,希望高人对俺的观点痛批,特别是TI员工更应该站出来,更正俺的错误观点。

网友A:
楼主真是无知者无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无知者无畏

就等你这句,你的明白,该怎么做?

网友A:
楼主所说的电池管理,我的理解第一条说的是电量计量,TI的SOC算法是行业内最优秀的算法之一,应用案例不需要多说,到处可见。第二条应该说的是充电管理,任何充电管理都有个适用范围,TI的应用手册上面有说明,对于单串的电池,使用12V充电很正常,QC2.0、type-C标准都有这个电压标准。至于说上百安的充电电流,明显不是这种通用集成DCDC能搞定的。第三条充电电流根据不同芯片有相应的设定方法,一种是硬件设定,通过充电恒流检测电压计算检测电阻阻值,二种是软件设定,通过软件设定恒流电流值。具体看手册。这些资料都可以从TI的芯片应用手册上找到,如果找不到,找TI的技术支持吧,会告诉你从哪里下载哪个文档,相应的信息在哪一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电池管理,我的理解第一条说的是电量计量,TI的SOC算法是行业内最优秀的算法之一,应用案例不需 ...

谢谢,我刚刚接触电池就几天,不过,TI推荐的电动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有缺失和忽悠之嫌。
那么对于上百安培的电流,肯定也是并联的,他这图怎么连接,难道是把70颗并联电池,当一颗来
处理吗?

网友:
这是均衡电路,楼主找资料先普及一下基本常识再来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