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布局时元件叠放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更新了一个altium designer16的软件,发现了一个问题,如图了,两个元件怎么才能叠放在一起呢。现在的软件两个元件一靠近,就会推挤(DD1DD2放不进圆里了。本来以前画的是可以放进去的。)。不知道哪里设置了。晕了。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规则的问题吧。

网友:
请参考
PCB下元器件重叠放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025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
PCB下元器件重叠放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0259-1-1.html

这个不行啊。他还是会推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规则的问题吧。

不是啊。系统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系统设置的问题吧。

系统设置的话进preference里面看看。如果看不来英文,先换成中文的看看,这样比较好定位这个功能位置在哪里。再具体我也帮不了你了,因为我没有AD16

网友:
看连接7楼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32045&fromuid=79689

网友D:
我是新手,也用的AD16,刚试了一下,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我看了一遍PCB相关的设置,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无法解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也用的AD16,刚试了一下,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我看了一遍PCB相关的设置,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无 ...

已经搞定了,AD16 有一个智能元器件布局工能。要按住R才能拉到里面的。或者是在做封装的时候更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搞定了,AD16 有一个智能元器件布局工能。要按住R才能拉到里面的。或者是在做封装的时候更 ...

学习了,这个选项只有在做器件封装的时候才会有吗,还是在系统设置的哪个地方?不然一个个器件去设置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个选项只有在做器件封装的时候才会有吗,还是在系统设置的哪个地方?不然一个个器件去设置不是 ...

其实把他们做个封装是最省事的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封装在一起其实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把他们做个封装是最省事的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封装在一起其实很简单

您的意思是把需要叠放的器件合起来做一个封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的意思是把需要叠放的器件合起来做一个封装吗?

视具体情况而定,板子空间有限封装一起定位方便

网友:
ad16都用上了,我还在用AD9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具体情况而定,板子空间有限封装一起定位方便

也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个选项只有在做器件封装的时候才会有吗,还是在系统设置的哪个地方?不然一个个器件去设置不是 ...

你按住R就可以放进去了。没事的。很简单 。

网友E:
按住R就可以了!感谢楼主!我都折腾了一小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住R就可以了!感谢楼主!我都折腾了一小时了……

我都搞了两天了。

网友:
按一下R然后规则就变了    然后可以再按一下规则又变了    自己可以尝试尝试

网友:
什么情况下需要元件堆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