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几百块就这样子打水漂了

楼主:
这个过孔就是打歪了,然后板子就废了,铺地以后就更难发现了
我记得Altium designer 这种走线会有个天线效应的那个符号,为啥现在没有了?

网友:
因该是通过过孔和底层的竖线连接的

网友:
画完不进行DRC吗

网友A:
他是说他打板回来发现孔在制作中的时候歪掉了导致连线错了的意思吧。

网友:
你是说你的板子画的问题还是生产厂家那边生产的时候给弄歪了。如果是厂家那边的话,让他们重新免费给你弄。是他们工作失误。
如果是你自己弄的。。囧如果是测试用的样板,那你就自己刮下铜先用着吧。然后你这种线没连上的话DRC会报错的吧。画好后一定要认真检查检查。再三检查

网友:
画完DRC检查是必须的,至少像线没走这种错误是能检测出来

网友B:
DRC和隐藏所有都可以检查出来的。。。这几百块楼主就当教训了,PCB的路上,这种事情常有。。。

网友:
我现在都检查gerber文件,因为以前遇到过pcb没问题,导gerber的时候有一根线跟铜距离太近接触上了,可能是导gerber的时候距离的单位和分辨率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说他打板回来发现孔在制作中的时候歪掉了导致连线错了的意思吧。

嗯,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C和隐藏所有都可以检查出来的。。。这几百块楼主就当教训了,PCB的路上,这种事情常有。。。

主要是前几天太赶了,现在PCB出问题,反而耽搁了时间了

网友:
那应该是工厂的责任………… 不过正如楼上几位所说,画完后进行DRC是必须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_^

网友:
天线效应的那个符号?
那是没有连接上啊

网友:
出的问题多了,就有经验了,再赶,再急,投板前也要检查。有gerber,一定要认真看gerber。pcb中显示的和gerber可能不同啊。

网友:
手动强行连上去啊

网友:
不急的话可以找厂家重做,时间紧的话自己解决了 飞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