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H INT1的配置,中断处理实现

楼主:
8芯积分
筒子们,help,MCUCC3200 + LIS3DH实现记步算法,现在需要配置LIS3DH的INT1中断,使其能够唤醒MCUCC3200的某个PIN,
具体表现为拉高其电平,然后触发中断函数(GPIO中断),中断函数就是开始进行计步算法,下面是我LIS3DH的一些配置,求大神
指教,这个duration和threshold该怎么配置,LIS3DH的中断控制寄存器该如何配置呢?
        /*1.set gsensor XYZ data enable */
        LIS3DH_SetAxis(LIS3DH_X_ENABLE|LIS3DH_Y_ENABLE|LIS3DH_Z_ENABLE); //do

        /*2.set gsensor normal mode*/
        LIS3DH_SetMode(LIS3DH_NORMAL); //do

        /*3.set gsensor samping HZ*/
        LIS3DH_SetODR(LIS3DH_ODR_200Hz); // do

        /*4.set gsensor sampling rang*/
        LIS3DH_SetFullScale(LIS3DH_FULLSCALE_2); //do

        /*5.set gSensor duration and threshold*/
        gSensor_set_duration_and_threshold(0,2);

#ifdef LIS3DH_FIFO_ENABLE
        /*6.set fifo mode and enable */
        LIS3DH_FIFOModeEnable(LIS3DH_FIFO_STREAM_MODE);//(LIS3DH_FIFO_MODE);

#if 0
        gSensor_FWM_Interrupt_Enable(0);
#endif
        /*7.set fifo  interrupt mode*/
        LIS3DH_SetTriggerInt(LIS3DH_TRIG_INT1);
        LIS3DH_SetWaterMark(31);//buff full will have a inter
#endif

        /*8.enable intr pin*/
        LIS3DH_HPFAOI1Enable(MEMS_ENABLE);// enable INT

        /*9. map intr pin to intr1 */
        gSensor_Slope_Intr_config();// SET which direction
        /*10.set intr mode */
        LIS3DH_SetIntMode(LIS3DH_INT_MODE_6D_MOVEMENT);// XYZ 6 个方向有效
        /*11.enable slop intr */
        gSensor_Slope_Intr_Enable(1);// LIS3DH_SetInt1Pin(0x40,1)
注:驱动文件是网上download的,通用,只是改了部分读写的内容;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大婶们,求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