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MYD-AM335X_J 开发板上面的pmic按键能不能改成重启的功 ...

楼主(2016-06-24):
MYD-AM335X_J 开发板上面的pmic按键能不能改成重启的功能
MYD-AM335X_J 开发板上面的pmic按键能不能改成重启的功能
开发

网友A:
MYD-AM335X_J 开发板,我手里没有。pmic按键,我不知道它的功能。你要看硬件连接。芯片应该有某个引脚控制复位吧。看看这个pmic按键,能不能控制复位引脚电平的高低,没有其他影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