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函数whil循环调用多个函数执行,和直接代码执行,哪个效率高的问题。

楼主:
主函数while中多段代码,是将代码封装成多个函数,去调用多个函数执行,还是直接贴代码在主函数while中运行 哪个效率高?是不是调用了很多个函数 导致慢了,高手从编译 运行角度解读下啊

网友:
为了代码可读性可维护性调用多个函数,这是肯定的,效率基本看不出来吧,如果需要经常调用的可以将函数加inline

网友:
应该首先考虑模块化,过度的讨论效率也没意义,现在芯片的性能都很强,处理这么些事完全没问题

网友:
单纯看效率,调用多个函数,会比直接执行代码慢。从可读性,可维护性的角度考虑,还是应该封装一些函数。或者,用include,也可以避免封装函数。但这样,一定要把握好语句之间的关系。

网友:
凡是函数的调用,都要有堆栈的操作,相比直接运行,多次调用函数的开支就是每次调用都多两步:调用前现场保护,函数返回后现场恢复。
因此从效率的角度考虑,肯定是直接运行效率高。
可是,封装成函数以后,可读性高。楼主自己根据情况取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