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探头调零

楼主:
示波器和探头如图,想问下大伙有没有懂怎么调零的,现在情况是我输入幅值为1V的方波,但示波器上显示
只有100mV的幅值,感觉像衰减了10倍。但示波器相关设置的比例是1.00:1。探头上有个这个东西 ,旋转它对波形幅值没什么影响,
就怀疑是不是这探头需要调零。

网友:
示波器探头没有调零之处。某些探头上有个开关,可以设置成1:1或者10:1。

网友A:
示波器设成10倍率试试,要么把探头设成1:1(探头上应该还有个开关),旋钮是低频匹配用的,没有调零

网友:
探头上可旋转的那个玩艺,是个可调电容。用于频率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设成10倍率试试,要么把探头设成1:1(探头上应该还有个开关),旋钮是低频匹配用的,没有调零

示波器调成10:1,不是对测试的信号进行放大了吗,这会不会引入新的噪声或者干扰呢。我是
纳闷为什么这示波器配套的探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示波器测试的信号变大了还好解释,可现在确实衰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调成10:1,不是对测试的信号进行放大了吗,这会不会引入新的噪声或者干扰呢。我是
纳闷为什么这 ...

一般探头是X1和X1/10两个档位,衰减档位得带宽大,具体看探头的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调成10:1,不是对测试的信号进行放大了吗,这会不会引入新的噪声或者干扰呢。我是
纳闷为什么这 ...

“示波器调成10:1,不是对测试的信号进行放大了吗”
那不是放大,而是衰减到1/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调成10:1,不是对测试的信号进行放大了吗,这会不会引入新的噪声或者干扰呢。我是
纳闷为什么这 ...

示波器探头置于衰减位置有很多好处,首先是输入电阻大,其次是输入电容小。
用示波器看单片机石英晶体振荡波形,可能出现用1:1档位接触晶体振荡器输入端时停振的现像,实际上就是探头接触电路对振荡器加上了一个稍重的负载。所以通常要求用衰减档位去看振荡波形,此时探头输入电阻大,输入电容小,即负载较轻。

网友:
楼主用的不是原装探头,这个探头是有十倍衰减的

网友D:
Keysight 的有些示波器有探头识别功能,相应的探头上面有识别探针,二者配合即可正确显示衰减倍率(10:1)

楼主所用的探头是10:1的(输入阻抗10M,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1M),但是示波器不支持探头自动识别功能,所以显示的数值为真实值的1/10

解决办法,将示波器的通道选项——探头——衰减,设为真实的10:1,即可正确显示

网友E:
哈哈,楼主的电烙铁跟我的是一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ysight 的有些示波器有探头识别功能,相应的探头上面有识别探针,二者配合即可正确显示衰减倍率(10:1)
...

明白了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楼主的电烙铁跟我的是一个型号

公司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置于衰减位置有很多好处,首先是输入电阻大,其次是输入电容小。
用示波器看单片机石英晶体振 ...

嗯   用普通探头测石英晶体震荡波形之前看到过说最好串个1M或者更大的电阻,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现在感觉有点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用普通探头测石英晶体震荡波形之前看到过说最好串个1M或者更大的电阻,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现在 ...

串联一支较大的电阻(电阻夹在探头上,用电阻引线接触被测电路),使得探头的输入电容对被测电路的影响更小。当然,此时测得电压幅度不准确,而且频响不平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