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类功放输出LC滤波

楼主:
这个LC不是太懂  C102 C98 C99 跟两个电感一起组成LC滤波吗???   后面的RC并联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C102 C98 C99 跟两个电感一起组成LC滤波吗”
是的。

“后面的RC并联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C104和C105看不出来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02 C98 C99 跟两个电感一起组成LC滤波吗”
是的。

“后面的RC并联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C104和C105 ...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
就是C102 C98 C99跟电感组成的LPF的截至频率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B:
RC串联电路,应该是考虑感性负载所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
就是C102 C98 C99跟电感组成的LPF的截至频率应该怎么计算呢?

C98和C99串联,再与C102并联;两电感串联。根据 总电感和总电容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串联电路,应该是考虑感性负载所加的。

“RC串联电路,应该是考虑感性负载所加的”
是的。
但C104和C105无法解释。
实际上,C98或C99的容量误差已经比C104或C105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