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D 取电问题

楼主:
汽车OBD 接口电压启动后 与息火后
除了电压的压差区别还有什么不同?(如波形,交流成分。。。。)
能否检测的到?

想用OBD接口取电,给记录仪供电
现在方案通过电压压差来控制开关
做了两版效果都 不理想
第一版取开启电压12.8V   关闭电压12.6V来控制开关
部分车长时间不能关闭 (息火后长时间电压在12.6V以上)效果不理想

第二版 取开关机压差分别1V  如(12.5V --点火---13.5V以上就能开启,关机反之—)
发现车在等红绿灯时会自动关机 效果不理想

不知大家有没有懂这方面的,一起交流!

网友:
OBD那个能供电的口,电怎么来的,什么时间有,没有,各车型不一样啊。

>第一版取开启电压12.8V
电池老化后,或 开空调后变化,12.8V到不了,你咋办

>部分车长时间不能关闭 (息火后长时间电压在12.6V以上)效果不理想
你等个半小时一小时看看。

你的看你要什么电压范围,电流多少
OBD能不能输出供应,你最好有厂商的规格,要不就自己量
这个case太多,我们接触到了都是 12v左右的,关闭后,过10分钟,OBD的口大都都关电了。

网友:
昨天买了善领一OBD线  (3PIN 针    4.5.16)
12V  24V通用
车上试的效果蛮好
熄火后基本5秒内OBD  能断电

后来用恒流电源测
给个高电压信号(1V左右能开启)
没过2秒就断电了
反复排个种原因还是一样以为这东本坏了
后来发现开启后要不停快速的来回调可调键
才能一直工作

汽车启动后电压是相对平稳的(如图)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怎么样控制开关的。。。

网友:
一般汽车启动后电压是相对平稳,只能说是相对
汽车启动时会降低1V-2V,汽车启动后发动机会给电池充电,12V电压可能是13V,如果24V的可能是25V。

网友:
汽车厂商丢给我们的数据是这样的,电池的电 抖得会比较厉害

[原创] 车载须知:cranking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0981-1-2.html

网友:
版主 你好 能否问下你OB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