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模块在发送数据时对地线干扰非常大,怎么办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433M的东西,板子上有模拟量,现在已做了地线隔离,但是433模块对地线的干扰还是非常大

这个波形,是射频模块的地对数字地的干扰,正常情况下是那个时间多的波形,干扰的地方是那个小横道儿,加过磁珠做隔离,但是没什么效果,

哪个大牛给指点一下,一定非常感谢

网友A:
问题描述的太模糊,让别人很难回答!你是怎么测量的,电路布局什么样子,能不能正常工作,误码率怎么样???想看病又怕暴露隐私,这病不好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太模糊,让别人很难回答!你是怎么测量的,电路布局什么样子,能不能正常工作,误码率怎么样?? ...

数据发送接收没有问题,误码率没有,收到的数据都是正确的,只是天线在发送数据时,干扰板子上的模拟量测量

网友A:
“数据发送接收没有问题,误码率没有,收到的数据都是正确的”

如果工作正常,但是觉得测得“干扰大”,有一种可能是你选的测试点不对,在测量过程中引入了干扰

由于数据的发送是非连续的,电路中的电流必然有波动,波动的电流通过电阻就会产生波动的电压,即你测得的干扰
理想情况下,数字地和模拟地只是等电位点,没有电流流过,也没有干扰噪声;不过现实没那么理想!

如下图,红线表示较大电流流动方向,同时导线有一定内阻r0,r0两端会产生较大压降;既使B、C两端压降为0(模拟、数字之间无干扰),也会在A、C两端测出较大干扰

如果是紫色线有较大电流,即电流从数字电源流向模拟地,那这个就不合理了

网友:
要想准确测量干扰噪声,一方面方法要正确,另一方面要选择合适的工具:选择高输入阻抗的探头,接地夹不能太远(如果信号过于微弱甚至不能用接地夹,而是直接用接地探针就近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发送接收没有问题,误码率没有,收到的数据都是正确的”

如果工作正常,但是觉得测得“干扰大”, ...

我换了多个测试点,还是干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