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 + 做个5V基准 做个PWM调速桌面小风扇

楼主:
DIY就是讲纠不讲理,只要玩,关键是得玩得嗨。做两个小东西,水平有限,都比较LOW,但是自己玩还是挺开心的。
首先是做一个5.00V 电压基准,
去linear 申请了两片6655,一直没有发货通知,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到货了。
于是查了一下Datasheet画了一个最简单的板子

准备以后再加一片10V的基准补上,可是在公司没法热转印,真的不喜欢等,
从图可见图最简单,1.2脚,3.4脚,6.7脚 都是连一起的,那么就不用那么复
杂直接用手画吧,这样就快些开工,拿 mark笔画一个吧,与原理图基本一样,
就把左边的电容放到下面来了,因为画得太宽了,好难看。+-为输入电源
G与5V为输出基准电压,官方datasheet说明其误差0.025%,所以对于一般的
三位表可以当校准基准用了。画好用HCl +H2O2 去掉不要的覆铜,再用酒精洗
掉mark笔迹,板子就算好了,难看是难看了点,但不影响精度就好。

全板涂上松香,镀上锡,马上把LTC6655焊上,
接上12V电源。我就算一个5V基准源了。简单。

测试一下我的万用表,有些误差,还算好0.02%还
是可以接受的就不去校正了。

哪位大侠有高位万用表帮我确认一下这个基准是不是精确的。
做几个桌面风扇:
淘宝淘了几个5元一个的服务器四线风扇,
买了两种,都很暴力,风大,噪音也大,台达的还好,
直接接到5V上,然后风小了,噪声也可以接受了,作桌面
风扇,与床头风扇还不错,
另一个Nidec 小日本的比台达的更
暴力,接5V竟然驱动不了……直接不转,手上还有两个,不想
浪费呀,要接12V驱动,噪声受不了,要不就加个降压模
块又不太好搞,干脆一点,做个PWM调速板,直接接调速度
线来调节好了。四线风扇调速线为5V 20KHz PWM信号,得做一个PWM发生器。

先查一下PWM发生芯片……竟然不好查,再查PWM
发生器,妈呀全是高大上的设备,基本上全是任意波
形发生器对风扇调速,只要简单就行了,然后查到了
NE555,这真是个好东西 。百度一下竟然可以做成
占空比可调的PWM发生器。手画一个原理图吧,反正
原理图也画不好也没有必要。

再画一个布板图

这样好像差不多了,这么简单,用个洞洞板吧,
画个洞洞板布局图,不会使用那么画图工具,只
能简单的手画了。接头接电脑ATX电源刚好,

刚好手上有一个没有用的功放板,余下的两片功放芯片有空了
要做个2声道功放板了这两个芯片评价很高,东芝的,传说中接
近胆机效果。

上面有三片NE555,太爽了,硝特管也一把!

开始拆元件,焊板子了!所有原件全部拆机,除了两个1K电阻

焊好板子了,准备看效果了,接上线和风扇,不错
可以把风扇调到很低的转速基本没有声音

再来个整体图

放到公司用挺好的,公司空调开太低了冷开高了热,
做个桌面小风扇随时吹吹挺好的。
应要求补上视频。 看风扇转速好像从视频中看不出来,但是可以从声音听出来,随着风扇转速的增加,风扇已经开始向后退了。
http://v.qq.com/page/l/e/8/l0309jq2ee8.html

网友A:
玩得不亦乐乎给楼主点赞

网友B:
被手画PCB板镇住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得不亦乐乎给楼主点赞

要玩得嗨才行,别的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手画PCB板镇住了,哈哈

宝塔镇河妖,水平有限,请谈定。

网友C:
有了这款风扇夏天都不热了。

网友D:
用ESP8266来控制吧,还可以通过手机调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了这款风扇夏天都不热了。

现在的天气开空调吧有点浪费,不开空调吧又热,家里又没有大风扇,只有用最便宜的解决方法,买几个二手服务器风扇,这些风扇风量大,稳定性好,还可以调速。只是前面没有想到,这些风扇暴力到能把自己吹飞,噪声大到无法消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天气开空调吧有点浪费,不开空调吧又热,家里又没有大风扇,只有用最便宜的解决方法 ...

(๑ŐдŐ)b。。暴力到把自己吹飞。好想看看这个场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ESP8266来控制吧,还可以通过手机调速

ESP8266是不是成本太高了点,我准备加个热电阻来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ESP8266是不是成本太高了点,我准备加个热电阻来控制。

ESP8266只比NE555贵一点点,但是也可玩性就好多了。还可以跑micropytho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SP8266只比NE555贵一点点,但是也可玩性就好多了。还可以跑micropython

NE555 才1毛钱一片呀 ESP 8266 没有这么便 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๑ŐдŐ)b。。暴力到把自己吹飞。好想看看这个场面。。

想像一下12V 1.5A是什么概念,风压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๑ŐдŐ)b。。暴力到把自己吹飞。好想看看这个场面。。

想像一下12V 1.5A是什么概念,风压特别大。普通的CPU风扇大约是0.12A的样子就算比较强力的风扇了,这个有1.5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像一下12V 1.5A是什么概念,风压特别大。普通的CPU风扇大约是0.12A的样子就算比较强力的 ...

这么大?

网友:
录个视频被

网友:
录视频真的好吗?真有视频,不过不好上传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NE555 才1毛钱一片呀 ESP 8266 没有这么便 宜吧!

01元的NE555是国产的,EPS8266要贵100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01元的NE555是国产的,EPS8266要贵100倍了。

这个调速这个价格的就够用了!要不要做点这种改装调 速线来卖 成本不高,卖个十块钱应该没有问题,加个热偶作为机箱自动调速线,现在的电脑主机风扇都是三针的,没调速功能,如果装四针风扇就浪费了风扇性能!

网友C:
我们很开心能看到视频的,尽管上吧。可在本帖编辑。三天之内帖子可以编辑。

网友F:
视频视频。好好玩的感觉

网友G:
不错,这个简单,实用,有趣

网友H:
mark笔手画PCB,新技能GET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很开心能看到视频的,尽管上吧。可在本帖编辑。三天之内帖子可以编辑。

要看风扇把自己吹飞,还是调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看风扇把自己吹飞,还是调速?

调速啊。这如果不小心拍到风扇飞起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mark笔手画PCB,新技能GET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应应急,将就将就,最近网上还有视频用滑台控制mark笔画PCB 好像效果还不错

网友:
用Mark笔画PC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速啊。这如果不小心拍到风扇飞起来也是可以的。

上传到了腾讯视频了,怎么不能生成像大家一样的直接播放样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视频视频。好好玩的感觉

  已经加了视频了!

网友:
谢谢支持!  已经加了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这个简单,实用,有趣

高级点的做不好!只能做点简单的!呵呵!

网友:
嗯! 不错! 鼠标垫上印菜单的确很有创意的 。。。

网友:
有了这个风扇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楼主上班中暑了,,

网友:
太好玩了,支持楼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