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用Keil4怎么打开工程文件

楼主:
请问这些.c和.H文件都是属于同一个项目的,我该怎么用keil直接打开整个工程呢?

网友A:
这个是Keil的工程吗?工程文件可能不在这个文件夹,装过keil会自动关联看图标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Keil的工程吗?工程文件可能不在这个文件夹,装过keil会自动关联看图标就知道

好的,谢谢亲,请问如果没有关联的图标只有这个的话还可以完整打开工程吗?

网友A:
正常安装都会有文件关联。当然软件包没问题的话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安装都会有文件关联。当然软件包没问题的话可以正常打开,

万分感谢亲,thank you

网友B:
你确定这是个keil项目?看上面那个EWARM文件夹,感觉是IAR项目啊

网友C:
用Keil4一般都是打开红线的那种文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Keil4一般都是打开红线的那种文件的

我知道,可是我这里面没有这种格式,只要.c和.h格式,请问还可以打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可是我这里面没有这种格式,只要.c和.h格式,请问还可以打开吗?

你的问题百度很生气
keil_μVision4使用详解教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10HLMUDgKdfHMKHw3hG

网友:
这个问题,同志仍需努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是个keil项目?看上面那个EWARM文件夹,感觉是IAR项目啊

好像真的是IAR,我真是太菜鸟了,请问IAR是和keil同一类型的编程调试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真的是IAR,我真是太菜鸟了,请问IAR是和keil同一类型的编程调试软件吧?

是的,两个都是比较常见嵌入式开发软件,很多原厂的开发板会同时提供这两个开发环境的例程。

网友:
先建立工程,生成工程文件才能打开。你这里面没有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