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t6 PA15脚默认输出是高?

楼主:
如题,我测了几块板子都是PA15默认就输出3.3V,这是怎么回事?好几块板子哟,并且板子都不一样的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用户手册GPIO那章中,好像是有写GPIO默认的电平。。。。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用户手册GPIO那章中,好像是有写GPIO默认的电平。。。。

谢谢你提醒在用户手册中去找!我用Ctrl+F,查找PA15 ,果然出现了
原来PA15是复位后是jtag默认引脚是上拉状态,所以...哎这个细节没注意到啊,还以为我板子有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提醒在用户手册中去找!我用Ctrl+F,查找PA15 ,果然出现了
原来PA15是复位后是jtag默认引脚是上拉 ...

我这个一直是用的SWDP接口,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提醒在用户手册中去找!我用Ctrl+F,查找PA15 ,果然出现了
原来PA15是复位后是jtag默认引脚是上拉 ...

其实有些东西本来就写在手册上,需要你仔细阅读手册。下次记得哦。

网友C:
默认管脚大多数都是高电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默认管脚大多数都是高电平啊

这个PA15比较特殊,是jtag调试接口的一个引脚,上电默认是jtag,要开启复用时钟和禁止jtag才可以当普通IO口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A15比较特殊,是jtag调试接口的一个引脚,上电默认是jtag,要开启复用时钟和禁止jtag才可以当普通IO ...

是的,我知道,我是说其它管脚上电初始化前也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