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CS仿真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在仿真时会弹出来这个exit.h的头文件并且显示这一部分呢?

网友:
芯片型号选对了没?CCS我没怎么用过,在调试的时候Debug选项里面的去掉Run to main,之后可单步调试看看走到那里了吧,感觉在Main之前就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