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6怎样添加新组件?

楼主:
为了玩CC3200,因为原来的CCS前没有考虑到使用这个器件,

现在不想重新安装,就找添加组件的办法,在上图中找CC3200支持的程序(或者支持无线器件),没有找到。

网友:
重新用exe文件安装吧,在安装的时候选择你要安装的选项,试一试。

网友A:
我是重新装了,前面只装了for430的,重装的时候又勾了一遍,没啥影响,不知道你们装的组件多的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重新装了,前面只装了for430的,重装的时候又勾了一遍,没啥影响,不知道你们装的组件多的会不会有影响

昨天重装了。但我觉得,应该能有不重装的解决办法。

网友:
你只要保证安装路径一样,已经安装的它是可以识别出来的,不会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重装了。但我觉得,应该能有不重装的解决办法。

我也觉得应该有,不然这软件做的也太不人性化了,等有时间再仔细找找,我那天找了,没找到。楼主要是有方法了求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