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上个谍照

楼主:
上个周末刚把PCB切出来,还没有开始制作。这是我的“任性DIY”主打项目主角,猜猜是要做什么?

网友:
有485通信?

网友:
(⊙o⊙)哇,楼主已经悄悄的弄好了板子啦。期待DIY大作!!

网友:
USB通信?单凭小板看不出来

网友: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这个了, LQFP48 package,.

21 USART3_TX
22 USART3_RX
23 GND
32 USB_DM
33 USB_DP
47 VSS

网友:
把这个封装起来就是像是个DIP40芯片,不过就是缺引脚了,DIP40 电源引脚排布还是典型的左下GND,右上VCC啊

网友:
楼主是要做这个吗?
蓝牙音箱 + 能接打电话
  BLE -> UART -> SOC(简单的语音提示) -> I2S -> Power IC -> Audio Out
  MIC -> ADC -> I2S -> Soc -> Uart -> 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做这个吗?
蓝牙音箱 + 能接打电话
  BLE -> UART -> SOC(简单的语音提示) -> I2S -> Power IC  ...

你想得太多了,从板子外形来猜吧。7楼的方向是对的。

网友A:
外形那个看了瞎子,还是没反应过来,容我回头再看下
上面那个小的CPU应该是ST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形那个看了瞎子,还是没反应过来,容我回头再看下,
上面那个小的CPU应该是ST的,对吧?

对的,STM32F072

网友:
就一个主控 看不出来做什么

网友:
揭晓答案

改造工作还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