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时钟电路M41T81的疑惑

楼主:
一个以ATMEGA128为主控的单片机系统,时钟是M41T81(U18),现通电LED屏无反应。测ATMEGA128的晶振起振,但M41T81的32.768晶振不起振,1脚是4.7V,2脚是0V。数据脚SDA 5脚,SCL 6脚无波形都是5V,7脚悬空,后备电池坏。现换了M41T81,晶振和电池也不行。现象不变。请问:M41T81除了供给给电源或电池供电外,还是否需要主控指令才起振?因为看PDF说可以通过总线发送停止码使M41T81停振以节省电力。。
。。本人搞硬件维修为主,单片机知识很菜,还请各位技术大神帮忙解答,谢谢啦!

网友A:
另外一个脚的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脚的电容坏了?

晶振两只脚都没有电容的。请问M41T81只是接晶振,再加电源或后备电池就能起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