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120的IO端口配置问题

楼主:
利用C8051F120做了一块板子,在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对端口初始化的时候,将P0~P3作为普通的IO口,设置为推挽,将P4口和P5的低两位设置为数字输入。将P4口采集的数据从P2口输出,点亮小灯。在实际测试的时候,测量P4口的引脚电压全为0,但是P2口的输出却总为0X84。求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错。
附上代码:
void main()
{
  Port_Init();
//其他初始化省略
  while(1)
  {
    AdcData = P4; //
    P2 = AdcData;
  }
}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SFRPAGE = CONFIG_PAGE;// SFRPAGE选择CONFIG_PAGE页

  XBR0 = 0x04;// UART0 Enable
  XBR1 = 0x04;
  XBR2 = 0x40;

  P0MDOUT=0xff;// P0口为推拉式
  P1MDOUT=0xff;
  P2MDOUT=0xff;// P2口为推拉式
  P4MDOUT=0x00;//
  P5MDOUT=0xfc;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4 = 0xff;
  P5 = 0x03;
}

网友:
看一下数据手册 端口配置问题

网友:
么有用过你的片子,Port_Init函数在main函数之后,你不要函数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