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支持浮点型运算吗

楼主:
430支持浮点型运算吗?

网友:
肯定可以,这个你不必担心。是单片机基本就支持。

网友:
我说说自己的想法:对于不支持硬件浮点运算的MCU,浮点运算是通过库模拟来的,软浮点运算的指令周期很多,很低效。但是至少算是实现了浮点运算了。我印象中,有的MCU开发需要在IDE上进行配置才能正常使用浮点型数据类型做运算。

网友:
支持肯定是支持的了  楼上讲的很详细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最老的NEC 8位 都有浮点数运算 就是尽量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