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虚拟机不能上网

楼主:
我的电脑装了虚拟机,虚拟机里装了UBUNTU.
可是不能上网,装软件就很费劲。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一般设置的时候选择桥接网络,就可以直接上网了。。。。。
我也装着Ubuntu 16.04没遇到

我遇到的是centos7虚拟机下上不了网,找了好久才解决的,需要在文件下加一行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置的时候选择桥接网络,就可以直接上网了。。。。。
我也装着Ubuntu 16.04没遇到

我 ...

谢谢!我选的是桥接,可是就是不行。

网友:
桥接到有网络的网卡,再看下虚拟机里的IP,ping一下实体机的网卡,看能不能ping通,再检查下DN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选的是桥接,可是就是不行。

你这个上不了网的问题确实很奇怪,如果尝试了很多方法还是不可以,那么可以试一下在*.vmx文件中加入这行代码    ethernet0.virtualDev = "e1000"
(*是你虚拟机的文件名字,以文本方式打开)

不保证好使,我是在弄centos7上不了网的时候找到的解决办法,貌似原因是centos没有识别出网卡,需要在虚拟机设置例加上网卡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上不了网的问题确实很奇怪,如果尝试了很多方法还是不可以,那么可以试一下在*.vmx文件中加入这行 ...

谢谢!那个*.vmx文件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个*.vmx文件在哪个目录下?

就是在你虚拟机的存储路径。不是vmware的路径,是Ubuntu的路径

网友C:
桥接模式  另外IP是不是自动获取的 还是被你改成开发板的IP了 所以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接模式  另外IP是不是自动获取的 还是被你改成开发板的IP了 所以上不了

应该是自动获取吧,没改成开发板的IP。

网友:
上网这个,你要知道,ubuntu里面要上网是虚拟机分配的,在虚拟机安装目录下vmnetcfg.exe,这个是加载虚拟机的网络配置,配置好了,Ubuntu再去选择其中一些模式,这个是一一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