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64不能安装STM32 虚拟串口驱动彻底解决方法

楼主:
步骤如下:
1.安装驱动:stm32_VCP_V1.4.0_Setup.zip2.当步骤一不成功的时候,使用以下文件替换即可:
  将usbser.sys文件替换覆盖c:\windows\system32\drivers\usbser.sys
  将mdmcpq.PNF mdmcpq.inf stmcdc.inf 三个文件复制到 c:\windows\inf\
3.将原来的带黄色感叹号的设备卸载,重新插拔,自动安装成功。

网友:
win7倒是没有发现,在之前用过的一台dell的一体机上发现了win8不能安装虚拟串口。。。。。

网友:
非常感谢,今天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搞了一个bat文件,双击后缀的bat文件自己复制。

网友:
win10表示没用啊

网友A:
非常感谢,成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成功解决!!

您好  您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也按照上面的操作进行了设置,但是还是无法识别。

网友:
win10 64位也遇到不能识别的问题,后来好像是装了ST-LINK Utility 之后。才驱动起来的

网友:
我的安装期间报错2502  2503 ,文件都复制到指定的文件夹了

网友:
太感谢了,弄了5个小时,只到看到你的帖子,win7 64位,驱动完美安装,

网友:
解决问题,搞了一个晚上,看到贴子才解决问题

网友:
非常谢谢,终于安装好了win 7 64位的驱动,真是太赞了

网友:
大神啊,谢谢了

网友:
WIN10都复制不进去~

网友:
4楼的驱动补丁  太方便了,感谢感谢。
win7 64 位 成功搞定

网友:
有效,总算找到解决方法了!这个是因为系统安装盘不完整还是杀毒软件造成的?

网友:
官网上已经有更新版本了,没问题了

网友:
终于找到了,谢谢!

网友:
实测可用,感谢分享!打补丁后原来一台数字电源的驱动也好了。

网友:
终于找到了,谢谢

网友:
试试看咯,XP安装出错

网友:
大神,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
win10 和 linux 自带驱动的。
win7 和 xp 有的系统裁剪掉了。win7 我用楼主的方法搞定了,求32位 xp 的方法。

-------------------------------------------------------------
直接搜:USB转TTL无线版

网友:
非常感谢,bat文件也很好用

网友:
我下载了,还是不行(系统是win7 64),我查看了inf文件夹里面的setupapi.dev文件,发现错误来自于oem23.inf文件的缺失,我这个版本的win7有 oem2,3,4...22..25.inf,唯独没有oem23.inf,百度了找了一个文件,可能文件太旧了,好像提示有缺失的行,哪位大侠能把自己win7 64下的oem23.inf文件发上来解解燃眉之急,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