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CB中不同层铺相同的GND是否有影响?

楼主:
一个PCB中不同层铺相同的GND是否有影响?比如一块6层板,分DGND和AGND,我在表层铺了DGND后,中间数字信号层再铺一层DGND,是否有好处,或者有影响,求助。

网友A:
仅仅画2层板,喜欢在Top Bottom完全铺地的路过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仅画2层板,喜欢在Top Bottom完全铺地的路过帮顶。

多谢帮顶

网友:
画六层板中间层有一个地层和电源层。

网友B:
感觉你铺铜铺的比较混乱啊。如果你有AGND和DGND两种,最好布局的时候先尽量把他们隔开不要混在一起,铺铜的时候同样分开铺。除非那种你这上面百分之九十九都是DGND, agnd只占非常小的数量。可以考虑只铺一种、假设你只有一种地。那你表层铺了中间层铺没什么问题的。
你做的六层板,,参考下一般的六层板叠层吧。。当然具体还得看你的线路情况。一般中间层会有地层还要有电源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铺铜铺的比较混乱啊。如果你有AGND和DGND两种,最好布局的时候先尽量把他们隔开不要混在一起, ...

分开的意思是不铺在一层上,还是两层铺的时候不要有重叠那,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开的意思是不铺在一层上,还是两层铺的时候不要有重叠那,多谢!

我给你画个示意图吧。

网友B:
奇丑无比的图,凑合用吧。这样紫色keepout线圈出来的范围是板子的外观尺寸。在这个板子上有一些元件,你可以看到我用绿色线分成了两个区域。什么意思呢。假装左边的绿色区域接地接的是AGND,右边绿色区域里面的接地接的是DGND。我们布局的时候就要考虑尽量将两种地分开。然后我们铺铜怎么铺。就像我这里两个绿色区域一样的铺法。在所有你要进行铺地的层上面,都要这样分开区域的去铺。而不是说一层铺AGND,另一层铺D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丑无比的图,凑合用吧。这样紫色keepout线圈出来的范围是板子的外观尺寸。在这个板子上有一些元件, ...

多谢,图很清楚。
如果我中间1铺AGND,中间层2铺的是DGND,那么是不是两层之间不要有投影重叠铺地的地方。如果重叠了,会有影响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图很清楚。
如果我中间1铺AGND,中间层2铺的是DGND,那么是不是两层之间不要有投影重叠铺地的地方 ...

是的,会有影响。你想想,每条信号其实都会有辐射的,对身边的东西或多或少都有有一定的干扰,这种身边影响不只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所以不能说你一层走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会有影响。你想想,每条信号其实都会有辐射的,对身边的东西或多或少都有有一定的干扰,这种身边影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