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累加计算的问题。

楼主:
如果我需要计算8个数的累加,在开发板上实现,下面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啊,还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哪种能减少时间。谢谢

网友:
但看这个计算模块本身,
延时也就3倍 x  1delay, 8倍 x  1delay, 的差别
如果进来的数据不是大量的数据流,那个都可以啊。

“大量”是指(数据太多,不快的计算好送出去,mem就会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看这个计算模块本身,
延时也就3倍 x  1delay, 8倍 x  1delay, 的差别
如果进来的数据不是大量的数据流 ...

非常感谢 ,我想问一下,并行计算和流水线到底是什么啊,一直对着两个说法不是太清楚,希望解答。谢谢。

网友A:
并行计算和流水线 都是笼统的说法。

要看具体应用吧,
你画的上面的那个图 是并行计算
你画的上面,和下面的那个图 都能说是流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行计算和流水线 都是笼统的说法。

要看具体应用吧,
你画的上面的那个图 是并行计算
你画的上面,和 ...

如果是大量的数据该用什么方法好 ,谢谢。

网友A:
大量数据,就是不快点处理,数据就存不下,
类似图像输入或高速AD,那当然用上面的好,加法起堆起来的,来多少处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量数据,就是不快点处理,数据就存不下,
类似图像输入或高速AD,那当然用上面的好,加法起堆起来的,来 ...

恩 好的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怎样查看这些代码编译完成之后的占用的面积,工作频率,以及这些代码运行的速度问题。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怎样查看这些代码编译完成之后的占用的面积,工作频率,以及这些代码运行的速度问题。谢谢。

生成可执行文件,编译器的输出窗口会显示文件的大小,工作频率,看看时钟的设置。以及实际硬件用的晶振频率。代码运行速度,和单片机具体型号有关,结合实际硬件电路,看手册的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怎样查看这些代码编译完成之后的占用的面积,工作频率,以及这些代码运行的速度问题。谢谢。

一般 FPGA的综合工具 Quartus or ISE,Vivado,
跑了之后都会有报告出来,上面会有你要的信息。

不过这些值会应你的片子型号,速度等级不一而变化。
这些值当是参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成可执行文件,编译器的输出窗口会显示文件的大小,工作频率,看看时钟的设置。以及实际硬件用的晶振频 ...

大体正确,
楼主用的是 FPGA吧,应该不是单片机。
手册上的寄存器速度回很快,但是由于有逻辑电路在里面正常都跑不到手册上那个值。

网友:
楼主,你好
你是用哪家的FPGA片子,Altera or Xilinx?
什么系列Spartan/Virtex/Kintx... ?
你手头工具是什么版本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是用哪家的FPGA片子,Altera or Xilinx?
什么系列Spartan/Virtex/Kintx... ?
你手头工具 ...

我用的是Altera DE1-SOC cyclone V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FPGA的综合工具 Quartus or ISE,Vivado,
跑了之后都会有报告出来,上面会有你要的信息。

不过 ...

我还是没有找到我要的信息  啊。

网友:
看面积的话,点击 "Start compilation" 那个三角,跑完后
Quartus 界面的 "Flow Summary"能看到使用面积,
环境的报告里面,有个fit.rpt的里面也能看到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要的最快速度吧。
正常也没有关心过最大fmax,写代码的时候控制 好逻辑复杂度,需要多少就自然跑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