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求推荐FPGA开发板

楼主:
准备学习FPGA,希望前辈可以推荐一款入门资料比较全,经济的板子。

网友A:
朋友你的有个基本预算吧,100块以下的 FPGA板子 我还没用过。

不过二手的就难说了,比如

100块以下的 FPGA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2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的有个基本预算吧,100块以下的 FPGA板子 我还没用过。

不过二手的就难说了,比如

100块以下的 ...

两三百左右

网友A:
通用接口如果没玩过的话,黑金的这个不错,

熟悉了后 可以选 图像板,数据处理板,看你喜欢什么方向了

网友:
我选择的是黑金助学 ax301 我买的是199元 加一个下载线 套装21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BBHP&id=12619630489
这个不包含下载线,一起买2119,买了一年多了。

网友B:
新手入门,不宜使用太好的,

对准现在比较流行的芯片较好。至于资料,最好的是芯片公司提供的资料,好好研读就会成为高手。其它什么参考或视频,入门时可以看一看,不能作为重点。

现在淘宝上有带下载器的EP4CE的,才一百多。很适合

网友:
自己做,我们学校一个实验室研究生我看都是要求自己设计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接口如果没玩过的话,黑金的这个不错,

熟悉了后 可以选 图像板,数据处理板,看你喜欢什么方向了 ...

谢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入门,不宜使用太好的,

对准现在比较流行的芯片较好。至于资料,最好的是芯片公司提供的资料,好好 ...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个二手,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