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栈工程师的你,是怎么让自己的知识不被忘记呢?

楼主:
       一般在小公司做的都会发现,需要多面手,基本就是什么都得会,什么都的要学,不知道作为全栈工程师的你,是如何让自己学的知识尽量不被忘记呢?

网友A:
虽然不是全栈工程师,会的东西很少,但仅有的那点还是会忘,只能不断强化,不断复习了

网友B:
不停看之前用的东西,一遍又一遍,每隔一段时间重新审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全栈工程师,会的东西很少,但仅有的那点还是会忘,只能不断强化,不断复习了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停看之前用的东西,一遍又一遍,每隔一段时间重新审视

具体怎么怎么做呢?可以举个例子吗

网友B:
一般来说你经常用的平台肯定不会丢,但是有些你不怎么接触的就会忘了,但是你可以再看看之前的代码,比如我现在工作不用MSP430了,我会再把MSP430之前做的项目的芯片资料和程序从头做一遍,分析一遍,再加入现在使用的芯片重新写个程序框架调试。再比如,我之前用c++写的上位机软件,我重新分析c++的程序,重新编写一个符合现在使用单片机需要的上位机软件,对于AD来说你肯定会熟悉,但是cadence对你来说经常不用那肯定会忘了不少操作方法,你就需要找个时间自己用Cadence重新设计一块新的板子,正比如之前说的MSP430+新模块,正好对软件硬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恢复记忆

网友:
借助有道云笔记等能够轻松的记录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可以将用到的知识归类记录,时而翻看,需要用到的时候再搜索查询,现在我是这样干的,效果不错。

话说全栈工程师锻炼人啊,以后跳到大公司,当项目经理应该是很不错的阅历

网友:
用不到的忘了就忘了,用到的忘了就在看看

网友:
首先要理解和整理清楚,一切都必须是可控制的。
下面都其实都是项目的全集合,只是视角不一样而已  项目需求和设计书
  代码
  测试
  实际debug

这些也是项目的部分集合
  Q A表
   项目留用

  公司间,客户的各种会议,re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你经常用的平台肯定不会丢,但是有些你不怎么接触的就会忘了,但是你可以再看看之前的代码,比如我 ...

项目就是要反复,有些时候刚做完还不觉得,回头通过其他项目看 感觉就多些
还有平时要乐于 和其他项目组交流,多产于各种讨论

当然,坛里面灌水也不错。

网友C:
做好笔记和笔记知识点索引,争取让这次的经验下次能用到
全栈好像有点针对软件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好笔记和笔记知识点索引,争取让这次的经验下次能用到
全栈好像有点针对软件说的

现在硬件和软件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你说你用AD软件画PCB,用FPGA设计逻辑电路,有时感觉和软件没大多区别

网友D:
个人感觉忘了问题不大,只要知道在哪能找到就行,就怕找不到!!!那就耽误时间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忘了问题不大,只要知道在哪能找到就行,就怕找不到!!!那就耽误时间喽!!

只不过忘了重新捡起来需要花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