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28027接外部晶振程序里面要如何配置呢

楼主:
请问F28027接外部晶振5,10或者20M,程序里面要如何配置呢,程序上电默认是内部晶振,那我外接了晶振,程序需要配置吗,还是能自动识别我外部晶振大小,不用配置呢

网友A:
在void InitSysCtrl(void)函数内,有两个管振荡的:

        // Select Internal Oscillator 1 as Clock Source (default), and turn off all unused clocks to
        // conserve power.
        //XtalOscSel();
        IntOsc1Sel();

你自己看看应该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void InitSysCtrl(void)函数内,有两个管振荡的:

        // Select Internal Oscillator 1 as Clock Source ...

看到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