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兴分享资源:工业机器人值得关注的技术参数

楼主:
技术参数是不同工业机器人之间差距的直接表现形式,不同的机器人技术参数特点不同,对应了它们不同的应用范围,工业机器人是高精密的现代机械设备,参数众多,企业挑选工业机器人的时候应该着重注意哪些参数呢?
下面就跟着金石兴网络小编一起看看工业机器人值得关注的7大技术参数。
1.自由度
自由度可以用机器人的轴数进行解释,机器人的轴数越多,自由度就越多,机械结构运动的灵活性就越大,通用性强。但是自由度增多,使得机械臂结构变得复杂,会降低机器人的刚性。当机械臂上自由度多于完成工作所需要的自由度时,多余的自由度就可以为机器人提供一定的避障能力。了解更多资请关注金石兴机器人。目前大部分机器人都具有3~6个自由度,可以根据实际工作的复杂程度和障碍进行选择。
2.驱动方式
驱动方式主要指的是关节执行器的动力源形式,一般有液压驱动、气压驱动、电气驱动,不同的驱动方式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根据自身实际工作的需求进行选择,现在比较常用的是电气驱动的方式。
3.控制方式
机器人的控制方式也被称为控制轴的方式,主要是用来控制机器人运动轨迹,一般来说,控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伺服控制,另一种是非伺服控制。
4.工作速度
工作速度指的是机器人在合理的工作载荷之下,匀速运动的过程中,机械接口中心或者工具中心点在单位时间内转动的角度或者移动的距离。
5.工作空间
工作空间指的是机器人操作机正常工作时,末端执行器坐标系的原点能在空间活动的最大范围,或者说该点可以到达所有点所占的空间体积。
6.工作载荷
机器人在规定的性能范围内工作时,机器人腕部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载量。
7.工作精度、重复精度和分辨率
简单来说机器人的工作精度是指每次机器人定位一个位置产生的误差,重复精度是机器人反复定位一个位置产生误差的均值,而分辨率则是指机器人的每个轴能够实现的最小的移动距离或者最小的转动角度。这三个参数共同作用于机器人的工作精确度。
根据自身工作的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参数,可以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同时避免购买过于高端的机器人产品,降低实际成本支出,实现效益最大化。

网友:
楼主,现在有好多 微型的 飞行器,能够协同工作,
贵公司的机器人,和这类飞行器相比,
   你们有哪些优势?   你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这个建议很有现实启发意义,对以后购买机器人有很大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