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产生基于LFSR的伪随机数

楼主:
原文地址

1.概念
  通过一定的算法对事先选定的随机种子(seed)做一定的运算可以得到一组人工生成的周期序列,在这组序列中以相同的概率选取其中一个数字,该数字称作伪随机数,由于所选数字并不具有完全的随机性,但是从实用的角度而言,其随机程度已足够了。这里的“伪”的含义是,由于该随机数是按照一定算法模拟产生的,其结果是确定的,是可见的,因此并不是真正的随机数。伪随机数的选择是从随机种子开始的,所以为了保证每次得到的伪随机数都足够地“随机”,随机种子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随机种子一样,那么同一个随机数发生器产生的随机数也会一样。
2.由LFSR引出的产生方法
  产生伪随机数的方法最常见的是利用一种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LFSR),它是由n个D触发器和若干个异或门组成的,如下图:

其中,gn为反馈系数,取值只能为0或1,取为0时表明不存在该反馈之路,取为1时表明存在该反馈之路;n个D触发器最多可以提供2^n-1个状态(不包括全0的状态),为了保证这些状态没有重复,gn的选择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下面以n=3,g0=1,g1=1,g2=0,g3=1为例,说明LFSR的特性,具有该参数的LFSR结构如下图:

假设在开始时,D2D1D0=111(seed),那么,当时钟到来时,有:
  D2=D1_OUT=1;
  D1=D0_OUT^D2_OUT=0;
  D0=D2_OUT=1;
即D2D1D0=101;同理,又一个时钟到来时,可得D2D1D0=001. ………………
画出状态转移图如下:

从图可以看出,正好有2^3-1=7个状态,不包括全0;
  如果您理解了上图,至少可以得到三条结论:
  1)初始状态是由SEED提供的;
  2)当反馈系数不同时,得到的状态转移图也不同;必须保证gn===1,否则哪来的反馈?
  3)D触发器的个数越多,产生的状态就越多,也就越“随机”;

3.verilog实现
  基于以上原理,下面用verilog产生一个n=8,反馈系数为g0g1g2g3g4g5g6g7g8=101110001的伪随机数发生器,它共有2^8=255个状态,该LFSR的结构如下:

verilog源代码如下:
module RanGen(
    input               rst_n,    /*rst_n is necessary to prevet locking up*/
    input               clk,      /*clock signal*/
    input               load,     /*load seed to rand_num,active high */
    input      [7:0]    seed,
    output reg [7:0]    rand_num  /*random number output*/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rand_num    <=8'b0;
    else if(load)
        rand_num <=seed;    /*load the initial value when load is active*/
    else
        begin
            rand_num[0] <= rand_num[7];
            rand_num[1] <= rand_num[0];
            rand_num[2] <= rand_num[1];
            rand_num[3] <= rand_num[2];
            rand_num[4] <= rand_num[3]^rand_num[7];
            rand_num[5] <= rand_num[4]^rand_num[7];
            rand_num[6] <= rand_num[5]^rand_num[7];
            rand_num[7] <= rand_num[6];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波形:

以1111 1111为种子,load信号置位后,开始在255个状态中循环,可将输出值255、143、111……作为伪随机数。

网友A:
项目上用 LFSR 的就 3中情况  -- 生成随机数的,
  -- 认证上面,会混入一些唯一硬件特性,配合一长LFSR,得到 唯一硬件的唯一时间的 唯一号码
  -- 无线通信上面

实现吗,比特多的 xor 就够了,也有动态切换公式的,
逻辑资源不够的直接上RAM查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项目上用 LFSR 的就 3中情况  -- 生成随机数的,
  -- 认证上面,会混入一些唯一硬件特性,配合一长LFSR, ...

受教了

网友:
这个跟CRC还跟LFSR很真不一样,
  CRC强调校验,且被校验数据参与计算,一般都是并行算
  LFSR它本身就是随机序列而已,一般是串着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