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Verifone POS机pin键盘,分享一下。

楼主:
 见到有人8元出售Verifone pos机,马上就收了,主要是为了拆着玩,拆里面有个屏,应该是12832,暂时先不处理,留着。
接下来看看这做工吧Verifone 是全球数一数二的POS供应商。
先看看看观吧!让大家知道拆的是什么东西

长相不错吧!从上面的标识可以看出来,里面有NFC模块,
这个拆下来当开发板用也不是不可以哟,再来个背面

背面有个有盖里面是装SIM样的装置,估计是装加密卡的

不再废话,开盖了,这板子做工精美,带有一个防拆键和
一个销毁用的锂电池,有没有朋友能找到防拆键在哪里?
SIM卡装在一个厚屏蔽板上面上面的小铜圏里面就是NXP
的NFC模块了。

把背盖放一起可能会比较容易看明白,找到了吗?

再拆拆,去前壳可以看到包围着屏的是一圈电线,
相当于铜线两圈的样子。这个键盘相当厚实,非常
好的手感,舍不得丢呀。

再拆拆,去掉屏蔽板,正脸就出来咯和,屏蔽做得不错吧!
值得学习里面是主控板,

看看这屏蔽盖子吧!怎么感觉有镀金的感觉?

接下来看看主控核心,特写一下,定制芯片,没有想法了!
只有拆逻辑IC用来玩了,因为前面的开盖主控板肯定已经没
有数据运行了,只能拆了,前面说的防拆键的再能够看到了吧?
上面用的是根按键一样的结构,通过背盖上面一个杆子顶着,
一开美盖就销除数据,屏蔽板上有一个圆孔里面对应这个键,
从底板上已经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键了。做工还是不错的,布局
结构非常实在屏蔽也做得超乎你的想像,

再来看看上半部分,这个RS45口是同POS连接的,可以看出,
pin键盘需在用其进行供电,一个大电感,还有几个黄豆。所以
前面看到的锂电池只是防拆用的,NFC做得很精制,模块化的的,
可以直接割下来,上面接口是接天线的,拆下来的得飞线接上
或是拆大一圈,然后层层打磨找到接口。因为这板肯定是多层板,
多拆一圈再一层一层的磨掉,找到接口应该不是问题,肯定是直接
与主控相连接的。有空了我来磨下,到时候再分享

特写一下吧!问个问题,上面的小黄点是不是用来测试用的?
拍的不是太好,为了大家能看到各个细节,多放了几张。是不
同的方式拍,有的是加了放大镜拍的

再看一下NFC的天线吧!有没有很简单的感觉?

和屏是一起的。

屏下来了!可是拆不下来呀,这个有什么办法吗?
我可就是为了它才买的,不敢用力,难道用电磨把
塑料切开?

来个主控板的特写吧!定制的芯片……这个真的没有想法。

最后当然是供电啦,看看怎么样?黄豆都用上了!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如有支持多的话,准备把NFC模块给切下来,打磨下接线玩了……

网友A:
没有资料,主控算是没有用了。

网友B:
这个外壳可以改成手持仪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资料,主控算是没有用了。

确实没有什么用了!准备把这个芯片下下来开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壳可以改成手持仪表的

好主意! 前面确实有这个想法!一直在想做成什么呢!

网友C:
这是什么方案的?电池多大的?楼主研究一下能二次开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方案的?电池多大的?楼主研究一下能二次开发吗

这个没法二次开发,只是拆来玩玩,电池是防拆电池,容量很小的,NFC的方案到是可以拆下来二次开发,别的没有用,主控都是订制的,有空了开盖取鑫线。

网友:
目测撸主拆弹出身

网友D:
还有卖的吗,买个一起玩玩NF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卖的吗,买个一起玩玩NFC啊!

淘宝上看吧!我是在38发烧上买的,看运气的啦!

网友E:
定制的芯片,怎么看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定制的芯片,怎么看出来?

因为他们自己不是半导体生产商,上面却是他们自己的标志,而且是明显的原装激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他们自己不是半导体生产商,上面却是他们自己的标志,而且是明显的原装激光标。

get